手机上用的wifi模块一般是什么?

楼主(2008-12-02):
哪位老兄了解啊,介绍介绍。
我最近准备在移动设备上加上wifi,结果把系统搞崩溃了,直接启动不了了。
我用的是台湾cybertan的模块,厂家给的是.dll形式的文件,没有源代码,很难查找原因。

楼主:
.

2440+ce5.0+wifi(GSPI接口)

网友A:
marvell的8686好常见

iphone用的,不过贵, tw的多,便宜, tw电子业的特色。

楼主:
谢谢小high

cybertan模块里面就是8686,我用的GSPI接口。
原来做好平台可以启动,现在加上wifi驱动后系统启动到OEM init....就没反映了,不知是哪里的原因,回头再试别的厂家的。

网友B:
stlc3470

stlc3470我的手机用这个,ST公司的模块.

网友C:
猜一下,可能是接口电平不匹配

网友D:
华为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