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下华硕的usb无线网卡ping不通网关。。。

楼主(2008-12-17):
华硕WL-167GUSB无线网卡,在windows下可以通过服务器上的无线端口访问外网,但是在Linux下配置之后却一直ping不通网关,无法连接到外网,但是搜索到一个未知的没有设置密钥的网络后却可以通过对方的dhcp来自动配置IP后连到外网(说明linux下的驱动应该没问题)。。。什么原因呢?求助啊。。小女不胜感激哦~~
有猜测是服务器无线网口没设好,但是windows下又可以通过服务器的无线网口上网呢。。。不明白了。。。

网友A:
小女???

检查你的Linux网络设置,应该是没有设置IP所致

IP都没有的话又哪来的网关呢???

楼主:
俺就是女生。。。O(∩_∩)O

  IP设置了啊。。。
  情况是这个样子:利用服务器的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分别连接了有线网络和提供了无线网络,又用iptable进行了桥接,使得服务器实现了有线和无线网络的过渡。这样主要是为了替代ap。。。(可行吧。。)服务器设置的无线地址是169.154.103.59
 现在就是搭建好了服务器这个网络之后,我的计算机在LINUX下插上无线网卡之后,设置了IP地址是169.154.103.60,网关是169.154.103.59 ,DNS也设置好了。。。可是就是连不上去 用命令行也试过了
insmod rt73.ko
ifconfig rausb0 up
iwlist rausb0 scanning
ifconfig rausb0 inet 169.154.103.60 netmask 255.255.0.0
iwconfig essid “。。。”key“。。。”
route add default gw 169.154.103.59
之后ping不通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