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完全导通后集极与发射极电压一定为零吗?请各位指

楼主(2009-02-05):
一个三极管在完全导通后集电极与发射极的电压一定为零吗?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想做个好电工,一定要好好学习基础知识

简单而言,三极管有3个状态,截止、线性、饱和。

三极管的饱和态,“集电极与发射极的电压”接近于0,所以有时候用来做小电流开关电路。

网友B:
测测就知道

在小电流情况下,我测过一些三极管是0.3V的.

网友C:
一定不是0

网友D:
欧姆定律呀

饱和导通的三极管,射极和集电极电压取决于管子的内阻和电流.
不过一般压降都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