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FT2232这快芯片的进

楼主(2009-02-06):
    用它做USB转JTAG,FTDI公司主页上有个关于这个功能的例子:FT2232C-Proj03_JTAG。他还提供了一个源代码,请问这个代码干什么用,不太看的懂!
    我是新手,现在连问题都问不清楚。。有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提供一下网址我看看啊

提供一下网址我看看啊

网友A:
那个代码是通过驱动程序驱动JTAG给CPU发命令或者读取CPU状态

那个代码是Delphi写的,访问FT2232 USB 驱动程序。
通过驱动程序驱动JTAG给CPU发命令或者读取CPU状态的

楼主(2009-03-09):
这几天弄到芯片了,折腾了下算是明白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2016-11-27):
大神,看到你关于ft2232的jtag的帖子,请教一个问题,就是ft2232的usb转jtag是,修改驱动dll还是直接在fprog上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