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驱动开发有对进入嵌入式开发有帮助吗

楼主(2009-02-07):
有个公司是开发生产触摸屏的,职位是触摸屏控制驱动程序员,主要是写C,用的是51和AVR的东西,叫我过去,不知触摸屏的控制驱动有没有技术含量,复不复杂,要不要费点脑筋去写,我现在很怕这是修修改改的工作,一点挑战性一点意思都没有。还有不知道触摸屏控制驱动这点东西对自己职业发展有没有比较大的作用啊,特别是在嵌入式方面,还是我应该继续干着继续学,直接找嵌入式的工作,有知情人能指点一二吗?迷茫中,谢谢!

楼主:
決定了

一定要往驅動方向發展,不再走單片機設計應用這條路了,我已經決定了,一個字:去!明天去报到了

网友A:
驱动一般分2层

平台相关,硬件相关的;
上层接口相关的,操作系统相关的。

我们在下游,修修改改是常态...

网友B:
可能不太能满足LZ的期望

触摸屏开发应该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主要是一个A/D转换,LZ搞搞上位机的驱动还能有点意思,不过感觉机会不多.公司搞好一个稳定的驱动程序后一般都不会换,应用层面小修小改可能经常会有.

网友C:
嵌入式,linux不都是修修改改嘛。。

嵌入式,linux不都是修修改改嘛。。

网友D(2009-03-24):
这个估计楼主搞个把月就弄通了吧。

以前搞过,东西不是很多:
- AD采样
- linux可能会搞点中断相应之类的。就是按一下,就要采集点位。
- 另外会有触摸屏的效正,保证点位准确。
- 如果有图形界面,可能会再增加一个模拟鼠标操作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