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读取FPGA中的ram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02-17):
关于wince下读取FPGA中的ram的问题:我现在要在wince下开发程序,读写外接的FPGA中的RAM中的数据,请教各位大侠:我还需要编写驱动吗?应该如何编写?或者不写驱动,那么在应用程序中要如何操作?急急啊!!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是什么接口?

是SRAM接口,当系统内存来用吗?如果这样不需要驱动。
其他方式都需要驱动。什么接口?

楼主:
请问high

请问high:都是外部的存储器,是RAM接口,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是sram接口的话,又要如何做??麻烦你了

网友A:
是arm吗?

如果是sram/srom接口,直接挂在的总线上,硬件确定后,地址是确定的。直接访问。

如果是另外的接口,uart,spi, usb。。。。那就设计一个驱动,通过接口访问

楼主:
请问high

请问high:我是要用bank4控制外部sram,该怎么做?

网友A:
直接读写地址,硬件访问正常情况下。

地址随着硬件确定。当成一个外部存储设备在使用。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要作为系统内存,wince有要求内存地址连续(我不确定是不是必须条件),我没有见过这样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