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卡的驱动是不是属于TCP/IP的第一层:网络接口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常见的驱动程序以MAC层为主

1. 对下面提供一些PHY的配置。
2. 接收数据,把数据提交给IP层
3. 发送数据,IP层通过MAC层把数据发出去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架构下的讨论。

windows的话,都是ndis架构, 网卡的驱动是ndis miniport驱动, 直接和ndis.dll或者ndis.sys交互。miniport之上是中间过滤层,再上面才是协议层,tcpip是其中之一协议。 协议层向上提供TDI接口,实现socket。

你的问题我也不太了解,尤其不知道你的架构是什么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