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开发

楼主(2009-03-27):
wince驱动开发
首先是wince驱动的分类问题。按照书上讲的说CE下驱动分成单体驱动和分层驱动,而看到另一种说法是本机驱动和流式驱动。经过microsun大哥的指点,把这两种分类法分开了。在这里引用一下:
“单体与分层只是从代码的形式上做的分类.分层驱动代码上分为PDD与MDD,一般的微软已经实现了MDD,可能也实现了PDD,我们只需要对PDD做些修改就能使用,比如音频的驱动,显示的驱动。单层驱动是把PDD与MDD写在一起,没有做严格的区分,通常这种驱动比较简单,比如:ATADISK。
至于本地驱动和流式驱动是从驱动与系统其它模块(调用者)的接口形式上做的分类.其实,本地驱动这个名称不大恰当,可能叫专用驱动或其它名字更为合适.它是指调用它的模块给它有特定的接口,比如电源驱动和通用LED驱动。而串口,网卡等就是流接口驱动程序.
所以,一个驱动程序可以是单体的流式驱动,例如:ATADISK.也可以是分层的流式: 如OHCI ”
        按照我的理解,单体和分层是驱动实现方式上的分类,而本地和流式则是驱动模型上的分类,所谓本地驱动就是操作系统有保留专门的接口,所谓流式是指编写的DLL文件里可以导出各种流式接口函数。
         第二点:驱动的功能属性。设备驱动程序是操作系统内核和硬件的接口,操作系统定义了一组标准的接口,编写驱动的过程也就是实现这些接口。从应用程序到具体硬件间有如下这些环节起作用:应用程序-调用OS函数-操作系统-驱动接口-驱动程序-硬件操作函数-硬件。在wince里驱动都以用户态的DLL存在,需要通过进程加载到slot里。共有三类系统进程用来加载:Device.exe,GWES.exe,FileSys.exe.绝大多数设备驱动都是通过Device.exe加载的。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OS保留的设备驱动接口是不一样的,如桌面windows和wince就不同。
      第三点:wince下设备的初始化分为两个阶段:Device.exe的初始化;外设的枚举和加载。其流程是:上电-启动bootloader-启动NK-启动注册表init键(Device.exe启动)-初始化数据结构,I/O,电源管理等-加载BusEnum.dll(总线枚举器)-枚举注册表下Driver/buildin的所有子键。这里的枚举过程就是循环调用ActivateDeviceEx()函数加载驱动的过程。在OS启动完毕后,我们可以用PB的Remote Registry Tool查看H_L_M/drivers/active包含的子键,看哪些驱动随启动而加载 。
      第四点:流接口驱动的概念。暴露流式接口函数的驱动即是流驱动,它把外设抽象成一个文件。过程是:应用程序使用文件API对设备进行访问,OS接受API调用FileSys.exe,转到device.exe,调用流接口,与硬件交互。所谓流接口函数有十个,包括XXX_Init、XXX_Deinit、XXX_Open、XXX_Close、XXX_Read、XXX_Write、XXX_PowerUp、XXX_PowerDown、XXX_Seek、XXX_IOControl,在wince5.0中增加le了XXX_PreClose,XXX_PreDeinit.而我们在应用程序里对应的文件API有CreateFile、DeviceIoControl、 ReadFile、 WriteFile,CloseHandle,SetFilePointer.
      第五点:编写流驱动的步骤。有两种实现途径:1。写DLL,做成Project,加入到OS里。2。改BSP,把驱动写在BSP里,再选择那个BSP做OS。第一种方法步骤是在PB中新建一个DLL项目,编写一些输入函数,寄存器,外设的声明,写DLLENTRY函数;实现流接口函数;编写DLL的导出函数文件.DEF;为驱动程序写入注册表项,还需要修改bib文件。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platform/BSP/drivers下新建一个目录,然后在drivers目录中的dirs文件中加入新建的目录名。在新建的目录下,新建你的源代码文件,在其中实现DLL函数。新建名称分别为sources, makefile, ***.def的文件;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文件。
        几个小知识点:
(1)应用程序可以通过ActivateDeviceEx()加载设备驱动; (2)注册表里的设备前缀Prefix项应该用三个字母表示,驱动的索引是Index.如果应用程序用CreateFile()来打开驱动程序时,第一个参数应该是这个Prefix项加上Index的值。(3)驱动程序中要用DMA,需要为其保留一段物理空间, 就要修改config.bib给驱动程序共享数据用。(4)查看驱动是否加载,可以用远程工具看注册表buildin/active键,或者是看device.exe的进程是否包含DLL文件。(5)DLL的入口函数名称默认是DllMain,但我们可以改成别的名称,在SOURCES文件中加入这样一行,DLLENTRY=ABCD
入口函数就被改成了ABCD,我们就应该实现名为ABCD的函数.(6)感觉写驱动无从下手的时候,可以尝试看现有的代码
与平台无关驱动源码位于publiccommonOAKDrivers
与平台相关驱动 platform{bsp}srv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