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开发问题精华集锦(三)

楼主(2009-03-27):
修改了WINCE自带的驱动程序后如何编译?如果是自己开发的驱动程序如何编译?
1、分为IDE方式和命令行方式。
IDE 方式的编译很简单,以PB5.0为例,打开定制内核的工程,在左边的“workspace”—“FileView”中找到你已经修改了的目录,然后单击右键弹出菜单,在菜单中选择“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这样PB就会编译指定的目录中的项目源码文件,然后执行sysgen命令根据source文件中的内容生成目标文件并复制到当前内核工程目录下。
命令行方式的编译需要打开“Build OS” —“Open Release Directory”,以cd命令进入你已经修改的驱动程序目录中,然后键入“build –cfs”,然后键入 “sysgen –p 项目名称”,一般项目名称为source文件中的“TARGETNAME”。
2、如果想完全自己开发驱动程序,建议直接采用EVC或者PB来编写编译。

开发PCI设备驱动时,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的第一参数是否是PCI卡配置空间信息中的InterruptLine 参数?是否需要在HKLM\Drivers\BuiltIn\PCI\Template 加一個自己的 subkey,并填写相应内容?如何填?
1、InterruptInitialize的第一参数是IRQ,也就是逻辑中断号,而不是物理中断号,InterruptLine是指物理中断号
2、需要在template下加自己的PCI设备的信息,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PCI\Template\Serial]
     "Dll"="Com16550.Dll"
     "Class"=dword:07
     "SubClass"=dword:00
     "ProgIF"=dword:02
     "VendorID"=multi_sz:"0AF0","B320","B320"
     "DeviceID"=multi_sz:"0020","0300","0302"
     "Prefix"="COM"
而这些信息就来自于你执行pcienum.exe的结果。

编译器报错:error C2065: 'CFileFind' : undeclared identifier,如何解决?
MFC for WINCE版本没有CFileFind类,所以要查找文件只能调用API FindFirstFile 和FindNextFile。

如何设置WINCE系统字体、字号?如何设置自己开发的软件的字体、字号?
1、系统字体通过注册表设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SysFnt]    ///系统字体
Wt=420
Ht=18
Nm=Aria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BarFnt]    ///菜单栏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PopFnt]    ///弹出窗口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          ///菜单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Button           ///按钮字体
2、创建字体时把字体高度参数设置大点就可以了。如CFont::CreateFont(nHeight,...),也可以在LOGFONT结构中设置字体高度或者字体种类。如果是控件,调用控件的SetFont成员函数。如果是直接画,在OnPaint响应函数中调用SelectObject选字体到DC。

nk.bin和nk.nb0有什么区别?
这里提到的bin是一种二进制镜像格式,以片断(section)为单位组织数据,每个片断都包括一个头,头里指定了起始地址,长度,校验值。Platform Builder调用工具将WINCE内核所有文件以bin格式合并成一个文件,默认文件名为nk.bin。BootLoader又以同样的格式将nk.bin分解成多个文件放到RAM中。可以在命令行中键入 “viewbin nk.bin”来查看bin文件中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键入Cvrtbin命令转换.bin格式文件为.sre格式或者.abx格式。
nb0格式是原始的二进制镜像,它不包括头,一般情况下将内核下载到设备的RAM中运行都采用nb0格式。要生成nbx格式的文件,需要在相关.bib文件中确定如下值:ROMSTART、ROMWIDTH、ROMSIZE。

在不采用硬件计时器的情况下如何创建更精确的计时器?最精确周期能否达到1毫秒?
对于精确值的要求不同,所采用的办法不同。以下阐述几种办法。
1、在单线程中循环调用API Sleep函数,Sleep函数精确程度为如果Sleep(N),那么实际睡眠时间在N到N+1毫秒之间。而且还要注意调用Sleep的线程优先级的问题。如果任务过多并且此线程优先级低,那误差就更大些。
2、调用API QueryPerformanceCounter函数,举例如下:
LARGE_INTEGER   liFrequency;
if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Frequency))   // 查询系统时钟的频率,这里将返回1000
{
    liFrequency.QuadPart /= 1000;
    LARGE_INTEGER   liTimeOut;
    if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imeOut))    //得到截至到当前累计发生的系统时钟中断次数
    {
       liTimeOut.QuadPart += liFrequency.QuadPart;    ///计算下一秒到来时总的中断次数是多少
       LARGE_INTEGER   liCurrent;
       do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Current);     // 循环查询累计的的中断次数
       } while (liCurrent.QuadPart < liTimeOut.QuadPart); ///到达下一秒
    }
}
调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同调用Sleep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单线程中无限循环等到周期一到执行任务,相比较 QueryPerformanceCounter要比Sleep更精确些,越精确就越要求线程的优先级,保障线程能够正常得到处理器。
3、以上办法难以保证周期精确到1毫秒并且WINCE系统稳定地运行,所以要从中断入手。以x86平台为例,先在Timer.c中将默认的SetTimer0 (TIMER_COUNT)中的TIMER_COUNT /=2,SetTimer0函数负责设置系统时钟的频率,默认1毫秒发生一次中断,如果除以2就是0.5毫秒发生一次中断。然后在fwpc.c文件中修改ISR函数PeRPISR,因为原来默认是1毫秒发生一次中断,在处理INTR_TIMER0时系统负责累计计数、管理线程的调度,返回相应的SYSINTR值,而我们没有办法再添加代码返回自己定义的SYSINTR值,所以现在要修改原来的处理代码,例如设置一个BOOL型变量,TRUE就执行原来默认的代码,而FALSE就返回我们自己定义的SYSINTR值,这样即不影响原来的ISR处理,又加入了我们的中断响应代码。ISR返回我们定义的SYSINTR后WINCE内核激活相对应的EVENT事件,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编写的IST里处理任务了。

flash中存放了BootLoader和内核镜像,如何把剩余flash部分划分为一个存储区域供应用程序读写?
以WINCE 提供的驱动(FAT文件系统和MSFLASH驱动)来举例说明。如果采用默认common.reg中的注册表设置,那么MSFLASH驱动默认把整个 flash作为存储区域来读写,这不符合问题的要求,所以必须告诉MSFLASH驱动程序可供读写的区域的起始地址和长度。以下是一个注册表例子: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ASLD]
     "Dll"="fasld.dll"         ///实际Flash存储器的驱动程序
     "Order"=dword:2        ///该驱动程序相对于其它驱动程序的加载顺序
     "Prefix"="DSK"         ///前缀
     "Ioctl"=dword:4         ///IOCTL码,设备管理器加载驱动的时候调用IOControl函数,传递这个IOCTL码。
"Profile"="MSFlash"     ///Profile名称,也就是[HLM\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当设备管理器加载此驱动程序的同时发送通知给系统,IClass(GUID)的值表明这是一个存储设备的驱动程序。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MemBase"=dword:00000000     ///Flash中可供读写区域的起始物理地址,也就是Flash的首地址+偏移量
     "MemLen"=dword:00000000      ///Flash中可供读写区域的长度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MSFlash驱动默认采用的文件系统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采用的分区驱动程序
     "MountAsRoot"=dword:1         ///此目录作为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Folder"="NOR Flash"           ///目录名称
     "Name"="FLASH Disk Block Device"    ///Flash驱动名称
"PartitionDriverName"="MSPART" ///分区驱动名称
"AutoMount"=dword:1          ///自动装载检测到的分区
     "AutoPart"=dword:1             ///自动分区
     "AutoFormat"=dword:1           ///自动格式化分区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ASLD"     ///Flash驱动在注册表中的位置
     "LoadFlags"=dword:1                  ///这个值可以被设置为0、1、2。1表示同步加载,其它表示异步加载
     "Order"=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文件系统名称
     "Dll"="fatfsd.dll"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
     "Flags"=dword:00000064              ///标志,详见帮助文档
     "Paging"=dword:1                    ///是否分页
     "EnableCache"=dword:1               ///是否允许缓存数据
     "CacheSize"=dword:0                 ///指定缓存大小,0表示默认

      驱动程序如何发通知给应用程序?
这里介绍一下常见的两种办法。
1、驱动程序调用API SendNotifyMessage,发送特定的消息给应用程序,这就要求应用程序要有消息循环机制并且要事先做好消息的处理。参数 1为窗口句柄,可以设置HWND_BROADCAST表示广播消息。要注意的是不要在参数中传递指针(虚拟地址),因为执行驱动程序的线程和应用程序并不在同一个进程空间中。解决办法可以利用内存映射文件技术,比如在驱动程序中创建一个内存映射文件对象,申请一块物理内存,然后把对象名称和内存长度传递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打开同名的内存映射文件对象,读取里面的数据。对象名称可以事先协定好,也可以通过注册表来传递,内存长度是32位值,通过消息参数就可以传递,也可以通过注册表来传递。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是在定制内核时候预留一块物理内存,这样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都可以通过VirtualAlloc和 VirtualCopy来映射到同一块物理内存,其原理同内存映射文件技术一样,但是这块物理内存不具备通用性。最后一个办法是应用程序事先将一个缓冲区地址传递给驱动程序,驱动程序调用MapPtrToProcess映射应用程序传递过来的地址,当驱动程序调用SendNotifyMessage后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到该地址中读取数据。
设备管理器就是调用此函数广播WM_DEVICECHANGE消息的。另外WINCE的一个例子程序RNAApp在拨号连接建立的时候也是调用这个函数广播WM_NETCONNECT消息的。
2、驱动程序调用API CeEventHasOccurred指明一个事件A发生,在此之前应用程序调用API CeRunAppAtEvent将驱动程序指明的A事件和一个应用程序名称相关联,或者和一个事件B相关联。这样当A事件发生时,如果指明和一个应用程序名称关联,那这个应用程序就会被启动。如果指明了和一个事件B相关联,那么等待事件B的线程将被激活。如果想了解当前系统内部所有驱动程序支持哪些类似事件A的事件,调用 API CeNotifyPublic_FilterEvent,在该API的帮助文档里也列举了常见的事件,例如 NOTIFICATION_EVENT_NET_CONNECT和 NOTIFICATION_EVENT_NET_DISCONNECT。

EVC创建的工程名称如果用中文就出错,该怎么办?
用EVC创建的工程名称如果为中文将导致资源文件打不开和编译出错,可以改资源文件名称为英文,再编辑.rc文件中的资源文件名称。但建议尽量不要用中文为工程名称。
作为习惯,应该在EVC创建一个工程后,立刻在“project”—“settings”中设置资源的语言属性,然后在“resource view”中设置每个资源的语言属性,这些工作做完后再修改资源就没有问题了。有人询问对话框的标题为乱码,其原因就是在没有修改语言属性的情况下设置标题为中文。

WinCE下如何读写几百兆的大文件呢? 使用内存映射文件吗?
一般嵌入式设备配备128MB物理内存就算顶级的了,所以要读写几百MB的文件用内存映射文件技术是最好的选择了。映射文件之后读数据是非常容易的,要注意的是写数据,内存映射方面的API没有提供改变文件长度的功能,所以要在关闭映射文件对象后用文件API改变文件长度。

请问如何改系统调度的默认时间片值?
更改schedule.c文件中的dwDefaultThreadQuantum 变量,然后重新编译该文件并SYSGEN。调用API CeGetThreadQuantum就知道更改是否生效。

如何让系统加载自己写的驱动程序?
两种办法:
1、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下添加注册键。
2、在应用程序中调用ActivateDeviceEx。

在一些文件中用分号来表示注释,例如下面的内容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HTTPD
; @CESYSGEN ENDIF
在“CESYSGEN...”前加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在WINCE的一些文件中,用“;”作为注释并在注释文字中用@CESYSGEN作为标记,后面接条件语句。Cefilter.exe工具负责按照条件来筛选文件内容,所以不要轻易地删除包含@CESYSGEN的注释语句。

通过串口建立ActiveSync联接,串口线用三线的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用串口同步时要用到其余口的状态。

      WINCE是否支持MAPI?
不支持。WINCE自带的pmail.exe软件也不是很好用。建议自开发邮件收发软件。如果需要购买WINCE下邮件收发软件可以联系我。

如何旋转屏幕显示的内容?
例子代码如下(前提是显示驱动程序支持旋转):
DEVMODE   devmode = {0};
devmode.dmSize = sizeof(DEVMODE);
devmode.dmDisplayOrientation = DMDO_90;        ///垂直模式
devmode.dmFields = DM_DISPLAYORIENTATION;
ChangeDisplaySettingsEx(NULL, &devmode, NULL, 0, NULL);   ///改变显示的设置
CRect   rcWorkArea(0, 0, 320, 240);     ///整个屏幕尺寸
///设置客户区大小并广播消息,这样所有软件也就随之更改显示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WORKAREA, 0, (void*)&rcWorkArea, SPIF_SENDCHANGE);

请问如何修改字形缓存的容量?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GLYPHCACHE]
"limit"=dword:0400

网友A(2009-04-30):
呵呵,很好,厉害

http://blog.sina.com.cn/c805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