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关于hidusb的上层过滤驱动问题

楼主(2009-04-18):
请教各位大侠:对于HID上层过滤驱动,如何实现过滤驱动把mouhid和hidusb之间的数据截获,就是hidusb和mouhid是如何传输数据的,在驱动程序中通过什么来识别这是hidusb和mouhid之间的数据?

楼主:
急等啊

急啊,google查了几天了,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A:
鼠标过滤驱动编写,www.armecos.com

设备管理器枚举设备
USB鼠标
mouclass.sys
mouhid.sys

PS/2鼠标
i8042prt.sys
mouclass.sys

编写过滤驱动,可以在两个位置插入过滤驱动:

---------------------------------------------------------------------------------------------------
位置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F-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说明:
鼠标类(所有鼠标:USB和PS/2都经过此位置,需要区别到底是USB还是PS/2数据)
插入内容:
LowerFilters  myfilter
---------------------------------------------------------------------------------------------------

---------------------------------------------------------------------------------------------------
位置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Vid_046d&Pid_c00e5&275e2383&0&2
说明:
USB-PS/2鼠标(每次枚举,如果插槽不同或者鼠标生产商不同或者不是同一型号,那么,枚举位置就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修改插入位置。)
插入内容:
LowerFilters  myfilter
---------------------------------------------------------------------------------------------------

如果想观察过滤的数据,需要再对外暴露一个设备名,通过扩展数据pdx里的标志区分对外接口和过滤接口。编写应用程序读出过滤驱动的数据,即可观察鼠标情况。

以上是WDM方式的驱动写法

NT方式的驱动不需要操作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