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减速电机VS步进电机

楼主(2009-04-23):
新项目,一个机器的盖子要实现自动升降、打开,盖子重量0.75kg,速度100-150 RPM,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盖子关上的时候要求对准下面的卡口,要实现上面的功能使用直流减速电机好,还是步进电机好?谢谢!!

网友A:
直流减速电机VS步进电机

都可以,步进电机可不用限位,直流减速电机要有限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