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关于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9-04-29):
各位朋友请指点一下!
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如何写,要些什么工具!

就算不写驱动,有什么方法可以访问PCI口或ISA口(有些工业计算机才有)

网友A:
可以用DDK加DS开发驱动。

网友B:
关于端口访问,本质上就是采用汇编in、out指令,

但是,win2000后对I/O端口访问有严格控制,要有足够的权限才成。

1、使用WDM驱动在ring 0层实现(in、out或抽象层如:READ_PORT_ULONG等);
2、使用WinIO工具软件,本质还是WDM驱动,但是你可以方便地在应用层使用;
3、修改IOPL或者I/O允许位图。

这样你就可以在应用层直接访问PCI或者ISA的端口了。不过,还是建议使用WDM驱动。

网友C:
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

mai shu ma?

楼主:
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本书!

详细点儿的!

网友D:
ddk写的是vxd驱动吧?

目前不是都用WDM了么?

网友E:
wdm

有书,赶紧买.否则断货,买不到.
黑皮,名字忘记

网友F:
WDM还要买书?

MSDN就是最好的参考书!!!!!!!!!!!

很多人都是书非买不能读也,晕。

网友G(2009-06-22):
RE

看看driverstudio帮助、windows driver model等书就差不多了。
其实最简单的还是windriver。

网友F(2009-09-01):
招聘请勿跟在技术贴后,以免影响讨论

网友H(2011-07-07):
老帖,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