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成DLL的驱动库文件

楼主(2009-05-05):
做了一个PCI板卡产品,然后用windriver生成的驱动。在c++ BUILDER工程下测试正常。现在客户要在delph下。因此想把驱动封装一下,弄一个DLL的方式。这样VC JAVA C#等都可以调用。但是不知道该步如何操作。那位指点一二啊。

网友A:
这个要看COM组件方面的书,

COM就是DLL啦,用什么编程都行,然后可在许多语言环境下使用。delphi当然也可以喽!www.armecos.com

要在服务器中加入COM对象,可以使用“File”菜单上的“New”命令,翻到“ActiveX"页,然后双击“COM Object”图标,Delphi 5将启动COM对象向导.这里说的COM对象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要创建特定形式的COM对象,诸如OLEAutomation对象或者ActiveX件.则必须使用Delphi提供的专门向导。具体方法如下:

  1、在“Class Name”框内输入C0M对象的类名,不必以T打头。

  2、在“Instancing”框内指定COM对象的实例模式。对于In?Process类型的服务器来说不必指定实例模式。

  3、在“Threading Model",柜内选择一种线程模式,可以设为以下值:

   Single:整个COM服务器都是单线程的

   Apartment:每个COM对象的实例有单独的线程。这样,凡是需要共享的数据(诸如全局变量)必须用线程同步对象保护;

   Free:一个COM对象的多个实例可以同时运行,这意味着COM对象必须保护自己的实例数据,以避免多个实例相冲突:

   Both:同时支持Aartment和Free两种线程模式。

  在“Implementd Interfaces”框内输入让COM对象实现的接口名称(可选)。默认情况下向导所创建的C0M对象只实现IUnknown接口。如果选中“Include Type Library”复选柜,向导将生成一个类型库。

  如果选中“Mark interface OleAutormation”复选框,将使接口支持Ole Autormation。不过,类型库中的数据类型必须是与Ole Autormation兼容的类型。单击击“OK”按钮,向导将创建一个COM对象。如果选中丁“Include Type Library”复选柜,向导将创建?个类型库。同时,向导将生成COM对象的单元文件。
一个COM对象的单元:

Unit Unit2;

Interface
uses
windows,ActiveX,Classes,Comobj,Project2_TLB,StdVcl;
type
TXXH=class(TTypedComObjetc,IXXH)
Protectd
{Declare IXXH methods here)
end;
implementation

uses ComServ;

  initialization

   TTypedComObjetcFactory.Create(ComServer,TXXH,Class_XXH,ciMultiInstance,tmApartment); 可以看出,用Delphi 5创建的COM对象,代码非常简洁,这主要是因为Object Pascal语言引入了对象接口的语法以及采用了ActiveX框架。接口对象是一个类,但保留字class后列山了两个祖先:第一个祖先必须是 TObject的派生类,这里是TTypedComObjetc;第二个祖先是要实现的接口,这里是IXXH。第一个祖先可以是其他已声明过的接口对象,表示正在声明的接口对象同时支持多个接口。接口的第一个成贝必须是CLSID。在某些需要传递CLSID常量的场合.可以直接用接口名称来代替CLSID 常量。当然,目前IXXH接口中还没有其他成员。

  COM对象的实例是通过类工厂来建立的。每个COM对象都有一个类工厂。类工厂本身的实例是在单元的initialization部分建立的。这样,一旦COM服务器调入内存运行,就会创建类工厂的实例,也就随时可以府客户的请求创建COM对象的实例。

  要让Windows能找到COM服务器,COM服务器必须在Windows的注册表中登记注册。这需要借助于一个叫服REGSVR32.EXE的命令行程序。

  如果没有REGSVR32.EX,则可以用一个文本编辑器建立一个“注册表项目”文件,其扩展名是.REG。“注册表项目”文件应当遵循一定的格式。请参考下面的例子:

REGEDIT4
[HKEY_CLASSES_ROOTCLSID]
@="MyCOMServer"
[HKEY_CLASSES_ROOTCLSIDInProcServer32]
@="C:DELPHICOMServerMyComServer.DLL"

  建立了注册表项目文件后,只要在资源管理器中双击这个文件,Windows就会把“注册表项目”文件中的信息加到注册表中。注册了COM服务器后,就可以打开Windows的注册表,查看COM服务器的注册情况。

网友B:
用loadlibrary就没有armecos说那些啰嗦事了

网友C:
有点繁琐

用Visual C++创建一个DLL Project,创建定义导出函数文件,编译生成DLL。根据C头文件定义Delphi函数和数据结构原型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