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BSP的重要文件

楼主(2009-05-13):
CE BSP开发入门之重要的配置文件 BSP中有一些很重要的文件,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mybsp.bat,位于BSP的根目录中,用于定义一些全局的环境变量,比如定义某个驱动的环境变量,从而使生成的系统支持此驱动。其实,这个文件在大多数的BSP里,例如2410的,对应的文件就是smdk2410.bat.
2 source.cmn,位于BSP的根目录中,主要用于定义一些BSP及DRIVER中会用到的预定义及环境变量。
一般这个文件有以下作用:
1)定义INCLUDES,这样,BSP中的其它目录中就不用特别定义INCLUDES了。
2)根据系统定义的一些环境变量而定义C语言与汇编语言使用的预定义,这一点特别重要,系统定义的环境变量是没法在C语言和汇编语言中起作用的,这一点在Cirrus的BSP中表现最为突出。使用该BSP,可以在Workspace文件中定义硬件平台类型,SDRAM及FLASH的地址,大小等信息。当然,也可以在各个模块的SOURCES文件中定义这些东西,但如果两个以上的模块中使用相同的环境变量,则在这个文件中定义更加方便,因为在这定义一次,每个模块都可以使用,而不需要在各模块中各自定义。
CDEFINES定义C语言使用的变量,ADEFINES定义汇编评议中使用的变量,例如,

ADEFINES=$(ADEFINES) -pd "FLASH_TYPE SETS "J3""
CDEFINES=$(CDEFINES) -DFLASH_TYPE=J3

分别为汇编语言和C语言设置FLASH_TYPE为"J3",需要注意的是C语言中好像没法将一个变量定义成字符串.

3.dirs.这个文件用于指定在当前目录中有哪些目录需要被编译.

4.sources.这个文件定义当前目录的代码生成DLL/LIB等模块时的必要信息,主要有以下几项.

TARGETNAME,定义模块名称.
TARGETTYPE,模块的种类,可以是DYNLINK, LIBRARY,EXE.
如果TARGETTYPE是DLL,则可以定义DLLENTRY,将Dll入口定义成别的不是DLLMain的函数
如果TARGETTYPE是EXE,则可以定义EXEENTRY,用于指定EXE的入口函数.

INCLUDES,如果一个模块需要使用非标准路径下的头文件时,需要定义INCLUDES,用于包含更多的头文件路径,用法如下:

INCLUDES=$(INCLUDES);
ew directory...,注意定义新的INCLUDES时,需要包含INCLUDES原来的值.

TARGETLIBS,SOURCELIBS用于定义该模块需要链接哪些库文件.我不知道这两个的具体区别,如果某个库文件链接时发生了错误,可以把它移到另一个变量下试试.

WINCECOD,如果将其定义为1,则编译器会为每一个文件生成.cod文件,它是一个汇编文件.

SOURCES,定义该模块需要哪些源文件.

网友A:
这一套环境和ddk一致。

网友B:
如果能搞定DDK,这个就是小儿科了

微软的架构思想非常相似,如果你研究下DirectShow会发现又是这个鸟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