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电源 RS232接口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想在激光器的电源上加个RS232接口 电源的输入电压是85~265VAC的 用的是9芯的RS232接口 每一针应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A:
re

你要干什么呀?激光电源的控制都是厂家自己定的。你和他们联系就可以了。

你的问题和rs232没有任何联系

网友B:
DB9想上220V?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