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中断

楼主(2009-07-25):
(无正文)

楼主:

在计算上开发EPP的中断,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去google一下,很多

楼主:
中断

找的都是提问的,没回答的。。。。没找到能用的资料

楼主:

getvect   函数是用来获取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的;
setvect函数则用来设置某个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

  这两个函数主要是在DOS下用的,可以自己设置中断处理程序(如DOS中断   int21H等),实现诸如内存驻留程序等功能。

在vc下用哪两个函数代替?这两个函数在VC下不能用。哪位大牛知道的说哈,谢谢了。

网友B:
windows下要写WDM驱动的,

驱动中使用IoConnectInterrupt挂接ISR,进而挂接DPC
你在应用程序里用CreateFile调用这个驱动,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www.armecos.com

NTSTATUS
IoConnectInterrupt(
OUT PKINTERRUPT *InterruptObject,
IN PKSERVICE_ROUTINE ServiceRoutine,
IN PVOID ServiceContext,
IN PKSPIN_LOCK SpinLock OPTIONAL,
IN ULONG Vector,
IN KIRQL Irql,
IN KIRQL SynchronizeIrql,
IN KINTERRUPT_MODE InterruptMode,
IN BOOLEAN ShareVector,
IN KAFFINITY ProcessorEnableMask,
IN BOOLEAN FloatingSave
);

楼主:
回armecos

谢谢你,你有这相关的资料么?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