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用platform builder定制操作系统镜像后,下载到模拟器中运行,出现下列问题,如图:麻烦大侠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92015349.jpg

网友A: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B:
系统正常的,你重新检查生成的映像大小以及运行中的内存

网友C:
可能是

在菜单Platform 下点击setting
在弹出的属性框中选build options
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M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