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2-14):
从一台运行良好的系统里把网卡驱动文件考到另一台机子系统的相应位置,而不是安装驱动
程序,这样能不能保证这另一台的网卡运行正常呢?
两个网卡是一样的

网友A:
有点难有点难

有点难有点难

网友B:
不能

要安装,或者要做设置注册表等安装程序所做的所有事情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