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MCIA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7-03-29):
我有几个128K的KINGMAX古董PCMCIA卡损坏了,放入手提电脑的PCMCIA卡插槽,可找到设备,但提示要驱动程序,不知这种卡的驱动程序哪儿有下载呀?

网友A:
几个电阻就可以让系统发现未知设备了

几个电阻就可以让系统发现未知设备了.
如果卡没完全坏的话,操作系统会枚举并读取卡的cardbus cis头,并识别出是什么设备.
怎么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