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有劳delphi高手了,十分感谢!!!

楼主(2007-04-02):
帮忙看一下那个inc
inc(pQtZzMCU,Y_in_MCU*64);它到底给谁加1?还是两个都加1还是将Y_inMCU*64后再加1?
同样inc(pQtZzMCU,(Y_in_MCU+U_in_MCU)*64);也看不懂。麻烦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原程序:
1:                             //红色分量
        begin
        H:=SampRate_U_H;
        VV:=SampRate_U_V;
        buf:=@U;
        pQtZzMCU:=Pint(@QtZzMCUBuffer);
                inc(pQtZzMCU,Y_in_MCU*64);
        end;
        2:                            //蓝色分量
        begin
        H:=SampRate_V_H;
        VV:=SampRate_V_V;
        buf:=@V;
        pQtZzMCU:=Pint(@QtZzMCUBuffer);
                inc(pQtZzMCU,(Y_in_MCU+U_in_MCU)*64);
        end;

网友A:
运行后pQtZzMCU等于pQtZzMCU加上Y_in_MCU*64的积

网友A:
第2个也一样

 inc(pQtZzMCU,(Y_in_MCU+U_in_MCU)*64);

先算出(Y_in_MCU+U_in_MCU)*64的值,然后pQtZzMCU加这个得数

建议你多看DELPHI的HELP

网友B:
强烈建议多看帮助!!

搞不懂楼主如何在不看帮助的条件下学习语言的??
下面摘抄了语法说明,显然,在括号内只有一个数时,该数加一,
在有两个数时,增加数为后边的数而不为一,这种用法多数用在
有指针的时候。

Delphi syntax:

procedure Inc(var X [ ; N: Longint ] );

Description

In Delphi code, Inc adds one or N to the variable X.

X is a variable of an ordinal type (including Int64), or a pointer type if the extended syntax is enabled.

N is an integer-type expression.

X increments by 1, or by N if N is specified; that is, Inc(X) corresponds to the statement X := X + 1, and Inc(X, N) corresponds to the statement X := X + N. However, Inc generates optimized code and is especially useful in tight loops.

Note:    If X is a pointer type, it increments X by N times the size of the type pointed to. Thus, gi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