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PI里面哪个函数可以访问USB 的I/O???

楼主(2007-04-05):
如题    winAPI里面哪个函数可以访问USB 的I/O???

网友A:
没有

没有

楼主:
如题

那咋样实现呀??

网友B:
USB的开发包里有(需DDK支持)

楼主:
不懂

我是才接触usb这东西,对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能说得具体一点莫?

网友C:
使用API的readfile函数应该可以读到

但是你要知道驱动程序的接口以及GUID等。 或者自己开发一个USB过滤驱动程序,捕捉数据. 我只知道可以这么做而已,自己没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