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riverstudio开发手柄驱动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4-06):
这两天做一个手柄的驱动程序。我的开发环境是VC++6.0、dkk 2003 serve、driverstudio。我利用driverstudio的向导生成了一个ps3游戏机手柄的驱动程序,手柄的设备描述符填写都正确,生成的工程在VC++6.0环境下进行编译,成功生成了inf文件和sys文件。但是安装的时候却出现了错误,利用driverstudio提供的安装工具,能够再如inf文件,但是各个按钮却是无效的,如图所示。我以前也是过别的安装文件,载入后会出现Add new device按钮,然后add就可以安装驱动了。这次出现这个情况,实在搞不清楚,有做过相关工作的达人请指教以下。

另外谁知道USB驱动方面比较好的书给我介绍一下啊,多谢了!!!

楼主:
图片有错,应该是这样的

上面的图片有错,应该是这样的。怎么没有人回帖呢?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驱动程序不是在设备枚举到的时候由系统问你要的吗?

也许是你在调试的时候,这个PID和VID已经拥有驱动程序了,所以不会再加载新的驱动,
你使用更新驱动程序或者将原来的信息删除掉(好象在注册表里),或者换个ID,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