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集线器 算是一个usb设备 莫?

楼主(2007-04-11):
请问:usb集线器 算是一个usb设备 莫??
也就是说 usb hub 用向主机枚举自己的描述符莫?

或者说主机会不会给 usb hub 也分配一个地址识别符呢??,
如果不给 usb hub 分配地址识别符的话,那在有多个hub,每个hub又有多个usb device 时,主机如何决定数据发给那个usb device 呢??

关于这点我不太明白,请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当然算了

楼主:
haha

那末,做一个 usb hub 和做一个 usb device 的不同就在于 描述符的不同吧??还有啥区别莫??

网友B:
USB协议文本的第十一章专门是讲HUB的

USB HUB就是USB Device,他们没有区别。

在USB Device这个类中有不同功能的设备,描述符就是用于表明它的功能。

网友C:
所以,我们在电脑上插上一个设备,分配到的地址往往是2

这就是因为电脑里面除了主控制器之外,还有一个根集线器,它把地址1给占去了..........

"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总线复位................................
USB标准请求................................
   设置地址.....................
       地址为:  2
USB标准请求................................
"

楼主:
多谢大家的答

谢谢大家,尤其谢谢4楼的详细

PS问一下5楼:你说:“所以,我们在电脑上插上一个设备,分配到的地址往往是2” 如何知道地址是2,在哪里看得到?

网友C(2007-05-13):
我上面贴出来的就是枚举过程时的动作,

设置地址时,发送给我的地址就是2. 上面这些文字是我收到USB命令后,通过串口返回的.

另外有一个叫做usbview的小软件,可以看到设备的各种信息,包括地址.

当然,驱动程序不一样,可能分配到的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