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TWI总线(I2C)读写EEPROM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7-04-12):
我用的处理器:ADI公司的Blackfin系列的BF537

I2C接口的EEPROM :ST公司的M24512

写EEPROM方式:Byte Write

读EEPROM方式:Random address read

问题现象: 我向EEPROM指定地址写一个数据data, 然后再从此地址中读出来,发现data

值不同的时候,读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有时候写进去的数据和读出来的一致,有时候不一致.

这是为什么呢?

哪位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A(2008-03-31):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我写入字符(如A)的ASCII码值读出正常,而写入数字(如1)的ASCII码值,读出则有错误,请教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