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从windows98开始就已经支持usb了,那为啥在win98

楼主(2007-04-12):
问个初级问题:既然从windows98开始就已经支持usb了,那为啥在win98下插入u盘,usb鼠标啥的还需另装驱动程序呢??

网友A:
谁说Windows98支持USB?Windows98/SE才开始支持USB

即使这样,那个时候微软的工程师还不会写U盘、鼠标的驱动,后来到了ME、2000和XP他们才把别人的驱动当成自己的拷贝到Windows系统中。

楼主:
haha

多谢楼上:
也就是说 win98只有支持usb底层的驱动(可以说是HAL硬件抽象层莫??),没有加入更高层的驱动程序,后来到了win2000,才加入高层的驱动程序,这样理解对莫??

网友B:
早期的U盘和USB鼠标

早期的U盘和USB鼠标在98下也不需要驱动的

楼主:
哈哈

楼上:
那为啥现在的需要呢?

网友C:
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没写这些个驱动.

98现在几乎不用了吧? 2000好象都不多了,XP比较多.

网友D:
操作系统越来越大

windows操作系统越来越大,就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所集成的驱动越来越多,其实内核还是差不多的。至少到XP还是差不多的。VISTA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E:
搜索一下“usb万能驱动”,有98的,呵呵

我就一直用98,体积小,免病毒之害……

网友F:
98出来的时候usb设备还没被分为hid, mass storage吧

网友A:
Win/98出来的时候,已经有HID类,但没有Mass Storage类

下载各类的文本,看看他们的版本日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