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USB通信的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我要写一个与驱动程序通信的应用程序,主要完成对USB设备的读写,那么应用程序需要编写的内容包括那些?

网友A:
大概是这样子

1.枚举过滤查找到自己的usb设备,打开文件句柄,或许还要打开管道.
2.ReadFile,WriteFile, DeviceIoControl
3.CloseFile

楼主:
Yimu.yung

比如说头文件,要包含什么么?

网友A:
头文件

#include <Devioctl.h>
#include <setupapi.h>
当然,windows.h一定是要的

网友B:
续问

请问搂主和大家:
你用的啥写应用程序 ,是vc++莫,Turbo C 可以莫??
我其实就是想知道像 ReadFile,WriteFile, DeviceIoControl这些函数是哪个语言的函数,如果用VB或Dephie的话 有类似的函数莫?
谢谢了

楼主:
续问

我用的是VC,你说的我也不清楚。
我是个新手

网友A:
标准windows sdk函数,看MSDN,里面有说明.

标准windows sdk函数,看MSDN,里面有说明.

网友C(2007-06-02):
2楼说的都是VC++吧

2楼说的都是VC++吧

网友D:
关于楼主的问题,在DDK里有现成的例子

任何Windows上的语言都可以用那些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