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us编程里 有个句柄的概念是啥意思

楼主(2007-04-19):
有资料上说它是一个结构体指针,又有说是一个长整形变量 到底是个啥咚咚??

网友A:
int

他返回时候被(int)p了,为了不需要包含其他头文件的类型定义

网友B:
d

在WINCE里面:typedef void *HANDLE

网友C:
句柄就是一个把手

用他抓住内核中的object,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某个数据结构的指针,但这些数据结构的格式是微软undocument的。

网友D:
楼上比喻和解释得很不错啊。

网友E:
句柄(注意跟“话柄”的区别)就是一个指针

通过这个指针可以访问到所需要的东西。

网友F(2007-06-01):
句柄是错误翻译,其实就是用来操作一个物体的把柄

为什么翻译成句柄了呢?Handle这个词,在中国的计算机领域最早是出现在编译程序的上下文无关语法分析里面,因为分析的是语句,所以翻译成句柄。后来handle随着Windows的流行而有了新的意义,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翻译是不懂技术的,他查了一下旧时的英汉计算机词典,就译成了句柄。

网友G:
在多数情况下句柄是一个指针,但并不限于是一个指针

有时我用它放一个整数,如一个数组的下标;有时我用它放一个命令字。

句炳可以是任何东西。

7楼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但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