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学着去规划一个软件

楼主(2007-01-03):
来了这个论坛也有好几个月了,发现有很强开发经验的大哥们不少,暗暗反省了一下自己,发现到现在,还是好像心里没有低,唉。。
目前心里有个疑问,请各位大哥们谈谈各自的看法,就是当你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要去写一个软件(比如说是一个PMP系统),你们应该怎么去下手呢,怎么去切割这个工作,并把这个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人去做呢?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指导指导我们这些菜鸟们,谢谢了。

网友A:
.

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买方案,基于这个方案修修补补,就如同擦屁股一样,满足客户各种不同变态的需求,美其名曰2次开发。
当然,你也别瞧不起它,华为老总告诉你了,在中国除了做2次开发,搞其它的根本没前途。

任正非:华为18年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
http://blog.ccw.com.cn/hiyou/post/20061231/13940.htm

网友B:
呵呵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要根据具体的项目难度,对技术的熟列程序,交项目的时间,人员的多少。。。 才能确定下一步是采取怎么样的办法。还有跟公司的体制等等也很大关系。我的感觉:必须有个总负责的人把握总体进度,再可以分硬件,软件,测试总负责。硬件负责人要负责跟进度,硬件要选型,原理图审核,PCB指导。软件的话,软件负责人要负责进度,还要做出软件架构和重要代码的书写,采用什么样的开发平台和开发方式。然后再层层的将任何分下去。还要考虑的是测试人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不过我的侧重点是软件这边怎么去规划,怎么去进行构架,要哪些模块,模块怎么划分等等,不知道能不能从这方面去讲讲?

网友C:
单单是软件方面的话

单单是软件方面的话可以参考本科教材----<< 软件工程>> , 觉的还不错!

楼主:
软件工程,唉

呵呵,软件工程,学过,可是啊,由于当时不会有很多的实际经验,所以对很多问题,论点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的,到现在可能也没有理解清楚,估计得重新拿书看一遍啦

网友D:
软件规划的好不好,看代码的人最有发言权了,

俺看了好多代码,赫赫.俺觉得软件项目的规划其实就是对数据结构的规划,可以这么说,不会规划数据结构的人写不好大软件.因为大的软件内部必然牵扯大量的信号,如果对这些信号没有良好的组织,纵使你"胡搅蛮缠"把这些信号搅来搅去的搅完了这个项目,其后维护这个软件的人肯定会骂死你.纵使是你自己来维护,相信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看那些有良好数据结构规划的软件,是一种享受,而看那些信号糊乱堆砌的软件绝对是一种痛苦.<<软件工程>>讲的都不错,但是,如果你还想亲身体会一下那种书本的条条框框倒底怎么个用法,那么看一遍,就扔了它吧,来看Linux,欢迎更多人的加入!

网友E:
规划软件

按《軟體工程》來做應該是最好的,不過真正實現起來,完全按此來做的企業可能不多。
規劃的前提是你要掌握盡可能多的資訊而且對整個專案及每個環節都要比較清楚。
以下爲我個人的一些大致看法。
1、可以借助Microsoft Project工具進行項目管理。

2、軟體模塊化(PMP大致可以分爲以幾模塊)
Key Scan Driver & Key Process
Display Driver & API
Flash/Card Diver & API
File System Driver & API
Video Decode
Voltage Detect
...

2、定出各模塊相互間的接口,這個很重要,要具體且清楚,方便後面的merge。
3、寫出工程SPEC,並開會Review & Modify
4、安排人力,定時間表
5、撰寫代碼(代碼應該按編程規範來寫,以方便日後維護)
5、單元測試及調試
6、merge & 集成測試/調試

最重要的一點是,對項目的進度要跟進,定時開Schedule Review Meeting,並做檢討。

网友D:
ecurb2006

水平及资质太差,修修改改倒有.话说回来,练习或者说写代码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既然说规划,那应该是比较"高层"的工作,实际上一个规划良好的项目实施起来也是相对容易的,而一个没有规划或差劲的规划的软件,写起来都是非常痛苦的.说到规划和编码,可以这样说,接到项目,不要急于埋头编码,请先做好项目规划(或数据结构安排),这个工作事前你做的越详细,后续编码将也会越轻松.

网友F(2021-02-18):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买方案,基于这个方案修修补补,就如同擦屁股一样,满足客户各种不同变态的需求,美其名 ...

看看能不能回复。。。。。。。。。。
不知道卤煮软件规划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