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学 fpga 挪到这里了

楼主(2007-01-24):
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可能这里最适合吧。
这在增加 stc 20脚单片机太换epcs电路。epcs太贵了。

楼主:
用74比4069负载好,谢谢

楼主:
关于lm339 电机引脚

mos管内置的二极管
保证电压大于0?

由于内置二极管的压降,
电压略微低于0v,造成
输出的翻转?

所以,电机引脚接4,6,10或者5,7,11没有区别。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至于软件判断,FPGA速度很快,判断0,或者1都无所谓。

关于用硬件实现调速
这个确实是最终实现的,但是我对这个不熟悉,而且,电机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先通过软件验证后,再硬化。FPGA最大的优点是灵活。

楼主:
原理图drc检查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NAND_SD1,DATA0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00_Main, PAGE3-MAIN  (6.00, 4.40)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NAND_SD1,nCONFIG Output Connected to Output:  00_Main, PAGE3-MAIN  (6.00, 5.10)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2,P3.4/T0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08_FLASH, PAGE01_SD  (8.90, 5.0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2,P1.0/AIN0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Input Port:  08_FLASH, PAGE01_SD  (7.20, 4.60)

这里不是错误,只是提示。
层次图太复杂了,不好改动。

楼主:
最新的原理图,如果谁希望帮我布线,可以联系我。

最新的原理图,如果谁希望帮我布线,可以联系我。
pcb板子大小已经确定。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4101224782.pdf

楼主:
原理图增加了单片机替代配置芯片的功能

网友A:
支持!

希望快点出来.

楼主:
关于40pin连接器的问题(最后一页)

如果采用普通2.54间距的便宜,(0.5元)但是,需要10cm长×0.254,太占地方。
如果采用1.27间距的,针和座太贵。(5元)用sdram插槽,金手指太贵。
一对1.27的40排针要8元,两对要16.简直是抢钱呢。
谁还有别的便宜,间距小的方案?

网友B:
检测反向电动势

首先,过零点并不一定指过地点。
检测方法有几种,下面是一个用电阻(R10,R11,R12)建立中性点的参考图。

(OK)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的电路。

我找到的资料中,你的这种电路和我的那种都有。我不知道那个好用。
我对这个纯粹外行。
干脆我两个都做画上,最好看那个好用。反正就是电阻电容,也没有高速电路。

网友C:
to wangkj

我记得你是搞au1200的,搞的怎么样了?

楼主:
完成了,不过是公司的。

我自己另外做了一个核心板原理图,后来考虑到买片子问题和焊接问题就算了。
au1200的片子很不好买,焊接也很麻烦。
没几千万,这个东西玩不转。

楼主:
关于元件封装问题

spi flash应该是tssop的还是用8脚小封装的,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主要是焊接和货源问题。

另外,sd卡,我买了7,8种卡座,选择的oupiin的sd卡,和一种micro sd卡座。
micro sd我没有封装库,正在找精确的尺寸。谁能找到?是从中关村买的。三无产品。菜农都不知道菜是哪家的,图纸也没有,要我自己量 :(

楼主:
该卡的图片

楼主:
我的altera相关的资料和软件占用7.96 G

cadence 才用2.83G,我没安装第四张盘,不然9G了。

网友D:
.

没有那么贵,wang,你去的是黑店。
在1.27间距的接插件方面,我见了2个价。
(1)台湾南士的接插件,针头50pins,4元,即0.08元/管脚。
插座20pins,2.4元,即0.12元/管脚。
(2)还有便宜的,针头40pins,2.4元,即0.06元/管脚。
插座40pins,3.6元,即0.09元/管脚。

我计划,总共买240个脚,(0.06+0.09)x240=36元,也不是那么贵。

---------------------------------------------------------------

引用 楼主:
嵌入式系统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9楼: 关于40pin连接器的问题(最后一页)

如果采用普通2.54间距的便宜,(0.5元)但是,需要10cm长×0.254,太占地方。
如果采用1.27间距的,针和座太贵。(5元)用sdram插槽,金手指太贵。
一对1.27的40排针要8元,两对要16.简直是抢钱呢。
谁还有别的便宜,间距小的方案?

网友D:
.

前几天,遇到个做2410最小系统的家伙,闲扯了一番,问了下报价,2410A10 30片,单片50RMB。
整个系统做下来,芯片+接插件=200左右,就是制板开工贵,要1000RMB,看来怎样降低开工费用是个难点。
要是自己能够制4层板,就好了,这完全是一个潜在的市场。
小型制板机器,可设计4层,6层PCB。

楼主:
别想了,主要是线宽。

10mil以下的一般要1200,质量比较好。12mil以上的800元就可以了。
4层的质量要比两层的难好多。
我准备用2.54间距的,0.01元,两个2x20总共4排

楼主:
新增加的TF(micro SD)卡封装图。

花了我好几天的的功夫。
找样品和资料大约2,3天,画封装用了多半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91893180.pdf

网友E:
"电机是我自己做的"?

楼主:
正准备作,很特殊。没有现成的,采用磁悬浮方案

另外,fpga的下载线和jtag好像都是2x5的,插错了会不会有问题?
我有并口下载线,5年前150买的,能用吗?USB jtag好像很贵。

网友D:
.

我见到的usb下载工具240元1个。
其实自己搭1个更好。
FT245BM+EPM3064ALC44-10+24MHz有源晶振,大约35+25+10=70元。
另外,加些电源芯片,接插件,通用板,整个90元上下。

楼主:
用74电路换有源晶振,我的电路图中有。

网友F:
哈哈,那我来帮你审核

wangkj,你那个磁悬浮方案设计的怎么样?轴线稳定吗?

网友G:
我们这里四层开工¥500

楼主:
我先作fpga_core,然后在外围,在是磁悬浮

最后是合成。
开工费和线宽有关系,12mil以上的便宜。

网友H:
我们这里四层开工¥500???

四层板工程费500块??

楼主:
刚刚更新的原理图

主要是根据布线需要做的修改,修改日志在第一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61692170.pdf

楼主:
现在改的和原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更考虑成本和通用性。

网友D:
.

换了一个新的开发方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altera的资料的确是做得不错。
比如quartus->help->toturial就是非常不错的入门教材,也是训练英语听力的绝佳教材。
uclinux在nios2的移植工作,比起arm来说复杂不少,主要是多个eda工具要结合到一起工作,还要生成一些特定的文件,才好menuconfig。
当然,uboot里面早就提供了nios2的支持,要找机会问问Wolfgang Denk。
未来还要搞清楚,现在到底是谁在负责uclinux在nios2上的工作,当然论坛也是必不可少的,http://www.niosforum.com/

网友D:
.

搭建开发平台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modelsim_ae6.1是modelsim的altera oem版本,是modelsim6.1g,不过最新的modelsim是6.2f,可惜这些都没有crack,只好选择非oem的6.1b, license还要到windows下改mac生成,然后再copy到linux下,真是好一番折腾。
最后还要设置LM_LICENSE_FILE,都不知道/etc/bashrc与/etc/profile有何区别,不都是用来设置变量吗?搞不明白,不过最终可以跑了,vsim看起来不错。

网友I:
re:

我的工程也在继续中. 如下:
FPGA :    2M~10M(先用XC3S4000)
Memory :    SDRAM,DDR,SRAM,NOR flash,NAND FLASH
外围: VGA/LCD(TFT,CSTN),I2C,I2S,SIM,Ethernet,UART,USB OTG,MMC/SD,IDE controller
CAN
软件我全用linux版本.

楼主(2007-02-26):
nios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mmu

这样很多linux软件运行起来会有麻烦,修改的工作量比较大。
只能用uclinux.
nios有其应用范围,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用mmu就用leno,但是leno有有一些问题。
好在fpga的是软核,可以随便换,无所谓了。
fpga跑arm虽然好,但是,速度慢,占lu太多。
arm是固核,fpga是软核,这是两个领域,没有啥好争的。
就像关公战秦琼

楼主:
原理图最后的更新

根据布线作了很多优化,需要原图(dsn格式)的留下邮件和你想要的理由,看看是否能给你。
需要pcb原图的也是这样。pcb图原图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给。
pdf,gerber我会放在这里的。我还需要处理孤铜和gerber生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6133239692.pdf

楼主:
看来,对这个没几个人关心

如果需要的请留言,如果数量太少,我就自己用。不开源了。

网友D:
.

呵呵,wang,要沉住气呀。

网友J:
继续顶呀~!

支持下去呀前辈呀~!

楼主:
这是我的例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3&page=1&t=2459802&tp=%u6709%u5F88%u591A%u9519%u8BEF%u7684%u4E00%u4E2A%u4F8B%u5B50

这是我作的一块板子和例子,有错误,欢迎指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7173318768.rar

网友D:
.

其实,altera已经提供了不错的中文教材,例如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cii_starter_kit_simplified_chinese.pdf

而且在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cyc2.jsp
上有些文档已经做了更新。

wang,你永远都是那么快。

网友F:
5V稳压最好用DC-DC,这样随便找个电源都可以接,也便于控制发

楼主:
dc-dc 在另外的一个子板中

电源是可选的,这是电源之一。

网友K:
支持,期待你早日成功,wangkj!!

    支持,期待你早日成功!!
    arm板里的350块的9200已经开发成功了,板子我已经拿到手了,操作非常成功。希望你也能早日成功,到时候我也弄一块。

楼主:
这个项目暂缓

主要是fpga验证我不太熟悉正在学习中。硬件有问题只能重新制作线路板。
线路板已经早就完成了,只是没有把握。
加入到arm9200组,和afung作一版新的9200,然后继续这个项目。

楼主:
cyclone III 出来了

楼主:
非bga的封装太丰富了

我等穷人可以用这个玩arm了。
http://www.altera.com.cn/b/cyclone3e.html
5-40 逻辑单元的都有QFP类封装的,装一个完整的arm9没问题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184540591.pdf

楼主(2007-04-01):
at91rm9200 core 最后的原理图

准备作pcb了,仅仅需要调线,如果各位发现错误,请给我留言.
成品价格是350,支持tf卡播放mp3.所有软件开源.硬件有条件开源.
如果有人能免费为大家提供服务,我可以提供所有的软件硬件.免费
如果有合适的软件支持bt,iphone,webphone,tftp,ftp.
子板扩展用双层,节约成本.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73433645.pdf

网友L:
不错的项目!

有时间了就买个来玩.

网友M:
to: whereis

2410芯片只有50RMB/pcs. 是否真的这么便宜.原来用44b0的也要三四十块钱一片啊.

网友D:
.

to coke
50-60RMB之间,零售可能还贵一点吧,是深圳万象电子给的价,多跑跑市场不就知道了?
不过,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2410X是02年底就有了,做到现在,绝对是高度成熟的构架,而且samsung已经有了后续的产品替代它了,降价是太正常不过的。

网友D:
.

to cxhfinal
肯定要找个大一点ram的mcu嘛。
wang的意思是用mcu采用PS的方式配置便宜,比如STC89C54RD+40I-PQFP这样的,16K 代码,1280字节ram(256+1024),才11块。
见http://www.mcu-memory.com/

SD卡上使用文件系统么? 用fs太麻烦了。
SD卡内部就是一块nandflash,直接读就行了。

楼主:
单片机可以采用二次配置方式

而且,这个是备用的方案,epcs太贵了。
我这个方案里有很多备用的。第一次作,这个干保险。

楼主:
3-4 元,电子市场很多

网友N:
cpld fpga

ALTERA公司:CPLD,FPGA   CYCLONE   STRATIX
XILINX公司:CPLD,FPGA   VIRTEX    SPARTAN
ADI公司的各型号产品.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O:
关注

鼓励一下楼主

楼主(2007-05-14):
at91rm9200 core pcb 即将制图。

网友P(2013-06-05):
技术含量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