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怎么一插入PC机(WINDOWS系统)能自动运行U盘内的软件(急

楼主(2007-01-24):
(无正文)

网友A:
编写autorun.inf文件啊

在U盘的根目录下编写一个名为autorun.inf的文件.

有很光有自启动功能的光盘下都有, 自己照猫画虎就行了, 有一种病毒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autorun.inf和desktop.ini都能达到目的

楼主:
还是不行

多谢!

不行啊,AUTORUN图标可以运行,程序不能运行,多次尝试都不行,各位指导。

网友C(2013-11-08):
不行啊,AUTORUN图标可以运行,程序不能运行,多次尝试都不行,各位指导。

网友D:
系统可能为防止感染病毒把自动运行在策略里改掉了,进入gpedit.msc中把自动运行开开就可以了,网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