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知道MMC卡的通信协议的高手们

楼主(2007-01-25):
本人现在想用MMC卡做东西,可不知道怎么用,高手知道的话可以贡献一下么?也可以发到我邮箱sibaidong@126.com
知道一点的话也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哦!

网友A:
sd 卡容易,mmc卡麻烦,搜索以前的帖子

我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网友B:
MMC卡怎么麻烦?SD卡的SPI方式完全兼容MMC

网友A:
mmc 不支持spi,spi在mmc中是可选的

spi在sd中是必须的。两者硬件只是厚度不同。mmc可以放到sd卡槽,反之不可以。
mmc的协议sd都支持,反之也不可。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

能否讲讲MMC卡的几个端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