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第一次使用TFT LCD

楼主(2007-01-25):
昏,发现数字RGB接口的TFT不能被MCU的IO口直接驱动!
本以为该接口的TFT内部有RAM,通过VSYNC、HSYNC、PCLK、DEN等数据接口能容易驱动,其实内部根本没有RAM,要在这些接口中不断送扫描时序才行,就象电视机屏幕的电子枪扫描。

请大虾们推荐个LCD控制芯片,驱动480*272 TFT LCD,
或者购买微型驱动模块、或者其它更好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嗯,有的,坛子里,好几家公司呢

找一下吧。

有专门的控制板---可以连接MCU串口,或并行传输。
还有的,控制板与LCD一起卖...

楼主:
这东西不容易找啊

网友B:
几个选择:

1.换个能驱动LCD的ARM片子:例如2410等。
2.找个做FPGA驱动LCD的公司,好象武汉有家。
3.找个独立驱动LCD的控制器芯片,不过很难找,找到了也不一定买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