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251和max232的用法

楼主(2007-01-26):
8251为串行接口芯片,max232为电平转换芯片。而单片机本身就有串行异步通信接口 UART,它直接和max232相连不就可以实现单片机和电脑通信了吗?为什么我看到有很多设计都用了89C52通过8251和MAX232型电平转换器与PC机进行数据交换呢?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是不是因为单片机的UART已被占用,或者可以通过8251多扩展几个串口啊?

网友A:
关于通讯

8251为串行接口芯片,max232为电平转换芯片。而单片机本身就有串行异步通信接口 UART,它直接和max232相连 就可以实现单片机和电脑通信了!!

电路上,可以实现  自发自收。

但是,无法打电话---类似的通讯。

单片机,扮演一个用户;计算机,是另一个用户----他们在通话。呵呵

楼主:
那8251在他们之间的作用是什么呢?

8251也和89c52单片机一样只有一个TxD和RxD啊,它怎么可以扩展出3个UART呢?难道它的DSR,DTR,CTS,RTS也能算两对TxD和RxD吗?
请问楼上这为大哥,你用过8251没有,给点详细的 解释好吗

楼主:
我懂了,谢谢highend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