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07-01-26):
兄弟在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中嵌入一段汇编代码,发现能够进入汇编,并且汇编代码执行无误,但是当执行到汇编代码结束时,程序没有跳出汇编代码段,而是又跑到了汇编代码段开始处执行,就这样在汇编代码段中做死循环,请教各位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另外,如果是在非中断处理程序中插入同样的代码就没有以上问题。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吗?

还是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简单问题,不值得讨论?

网友A:
re

你把整段中断处理程序反汇编看一下就知道了,特别是最后中断返回的时候

楼主:
楼上说的方法我会试试看

但是我看过c和汇编编译后产生的汇编代码,没有任何问题,实在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另外,如果发现了问题,如何解决呢?毕竟,代码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否则就不会在非中断程序中执行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