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设计问题!

楼主(2007-01-30):
请问怎么产生脉宽为4.7us的脉冲,(用电路搭或者VHDL)我用的OSC为40MHZ!

网友A:
用单片机吧

楼主:
。。。我就要用VHDL啊

网友B:
计数器不就完了,正好整数倍

楼主:
怎么是整数倍啊?没懂,还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C:
用方波分频器(其实就是计数器)

用VHDL编个分频器就行,比用单片机或电路搭都容易。40MHz信号188分频正好是一个周期4.7us,但是你要脉宽4.7us所以减半94分频就行。注意因为是偶数分频所以实现方波分频比实现计数分频还容易。(齐数方波略微麻烦一些,不过你也用不着)

楼主:
谢谢了,我懂了!

还问下,我想做个电视信号的复合同步,复合消隐!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帮帮忙吧!

楼主:
晕,还是要奇数分频啊,94/2=47分不下去了啊!

网友D:
从0计数到47时复位,就是1/47的计数分频器了

你根本就没懂啊

楼主:
先谢了!

你能不能再讲清楚点啊,是不是48分频?

网友C:
最简单的说

计数到47后输出取反就是方波分频,当然也可以用类似于PWM的计数分频方式,但是麻烦一点;编译后占用逻辑单元也更多。

楼主:
沉了!

不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