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ODEWARIOR调试飞思卡尔MPC85XX 问题。

楼主(2007-01-3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cw需要配置工程
entry point的信息应该在elf中
调试的时候cw会自动根据elf中的信息定位到源代码的路径,不管是.c还是.S

网友B:
VXWORKS 是用CW编译的?

如果是用CW编译的,怎么会不能跟踪?

如果不是,那你只能看反汇编出来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