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可延迟跳转碰到中断时

楼主(2007-02-02):
    最近在编写在sparc V8架构上的程序.在中断返回时碰到了一个问题.
主程序先让它按如下运行
while(1)
        {
          asm ("
                nop
                nop
                "
                );
        }
反汇编以后如下
 9c:    01 00 00 00     nop
  a0:    01 00 00 00     nop
  a4:    10 bf ff fe     b  9c <TimerInit+0x9c>
  a8:    01 00 00 00     nop

这边b是可延迟中断,中断发生在9c,a0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当在a4上发生跳转时就会有问题.返回时就跳出while循环,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

构架太偏,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B:
可能是编译器问题

应该是编译软件造成的错误,如果sparc也是RISC架构的话,发生在后两句的跳转,就会把返回地址记录为循环体后面的语句,如果编译器没有很好地处理这种问题,就会发生这些错误。

网友C:
好像是cpu有关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检查产生中断的指令是否是跳转指令,如果是就将返回地址减4(如果你这里是32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