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应用

楼主(2007-02-08):
我最近有个项目要做,如果不用OS,代码量大概在50K左右,涉及到485 红外 GPRS 电量采集 液晶显示等,最麻烦的是一些协议的解释.如果我用uC/OS,是不是会使我整个系统的设计方面许多?请用过的大虾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uC/OS的稳定性

本来系统里面的内容已经比较的复杂,我担心如果再加上uC/OS会使整个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检查起来更加的复杂呀?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

你是用什么处理器?

网友B:
说明白点

楼主:
LPC2148

这两天已经基本移植差不多了,任务能调度.但是我不能确定我移植得就完全没有错误呀,比如任务调度 消息的传递,有测试方法可以测试出来呀.还有就是在给每个任务分配优先级等一些细节方面,有什么规则和经验,请懂行的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C:
我觉得 全面总结和全面实现你说的测试 比 写个os还难!

个人觉得 只能关注自己的需求了,围绕自己需求测试。

网友D:
建议先从有把握的做起

如果你没有用过uc/os,你可以先不用操作系统实现。
然后再转到uc/os上来,当然最终我还是建议跑操作系统吧,因为芯片的性能肯定是越来越好,你的功能已经是比较多的了,上操作系统是迟早的事情

网友E:
感觉上了系统还是会更稳定的

网友F:
关键是你原来的程序代码的质量

rtos程序设计感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数据保护好又不能老关中断,如果你原来的程序代码的质量好,函数都可重入的,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呀

多任务同步工作的系统,肯定要通过关中断信号量等做好对共享资源的保护.high 说得好,我也只能根据自己产品的需求来进行测试呀,也许很多稳定性的问题,应该要信任所要移植的OS,我们要做的就是能灵活的在这个系统上进行应用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G:
不是很好把握

除非你对操作系统很了解了。要不加了个操作系统,会让你更头大的。

楼主:
赞同12楼

是呀,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呀.因为我们还没有应用OS做产品的经验,而且这次做的系统本身就是比较的复杂呀,又需要多人协作,我也担心再加个OS会让整个系统的调试和查错变得更加的复杂呀.目前也在犹豫中呀???还请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大虾指教呀,先谢谢啦!

网友H:
kkkkk

先 自己写代码,  然后在考虑 os吧

网友I:
随便说说

用操作系统只会使系统更稳定,更简单,只是如果没有用过操作系统可能会要一段时间熟悉操作系统.

网友J(2010-12-28):
操作系统,就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多任务时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