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2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28):
在用keil UV2示例的“HELLO WORLD” 程序编译运行后串口调试窗口无HELLO WORD显示,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没点全速运行吧?

楼主:
回复楼上

不要开玩笑了,已经RUN了,还跳出下面的DISASSEMBLY的窗口

网友B:
TI标志位的问题

你在跳出的DISASSEMBLY的窗口里可以发现,软件里在等TI标志,
只要在printf之前先把TI置1,就可以正常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