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程序-8251,请求大虾给予指导

楼主(2007-03-08):
我现在使用了简单的三线通信,即8251的rxd通过max232后与电脑的txd相连,8251的txd通过max232后与电脑的rxd相连;接地信号相连;然后是电脑自己的rts,cts相连,dsr,dtr相连;8251自己的rts,cts相连,dsr,dtr相连;8251的其他引脚都有信号,为什么txd还是没信号?不能发也不能收,用过去的汇编却通信正常。
#define _TEST_C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est.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8251 XBYTE[0x8701]
#define DAT8251 XBYTE[0x8700]
uchar data_temp[10]={0xAA,0x10,0x22,0x32,0x00};
 uchar m=0,n=0,k;  uchar s;
void  wait(uchar p,q);
void main(void)
{
   wait(11,82);//8251工作速度慢,每送一个控制字,等待一会儿延时2ms
    COM8251 = 0x00;
    wait(11,82);
    COM8251 = 0x00;
    wait(11,82);
    COM8251 = 0x00;
    wait(11,82);
    COM8251 = 0x40;//以上为8251复位部分
    wait(11,82);
    COM8251 = 0x4e;//9600baud,1停止位,无校验,8位数据,X16
    wait(11,82);
    COM8251 = 0x37;
    while(1)
    {
           DAT8251 = data_temp[m];//写
           m++;
          if (m==4)
        {
            m = 0;
        }
    }
}
void  wait(uchar p,q)
{
   uchar  i,j;                //(2*j+3)*i+4
   for (i=p;i>0;i--)
      for (j=q;j>0;j--);
}

网友A:
.

像这些程序,抄书上的就可以了,网上的例子也有,比如
http://www.teach.ustc.edu.cn/jpkc/xiaoji/wjyl/shiyan/8251WAN/8251-1.htm
自己动动手,把汇编改c51,死不了人的。

现实中,根本就不会用这种芯片的,并口输入转多串口,现在一个处理器里面集成了3到4个uart都有,用这种片子,费钱费力费板。

楼主:
我的程序几乎是那个汇编的翻版,依然不行啊

楼主:
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啊!?

发送时8251TXD有正确波形,可是从max232出来后,就没有波形了。 开始时用万用表测试,max232各引脚电压完全正常。从max232出来以后,应该波形一样,
只是幅度变化啊?

网友B:
电脑的tx发送,示波器观察232cmos端rx是否有信号

常见错误是104电容没有焊接,或没有正确,或虚焊。
简单的话,其实就连结3线就行了,其他rts,cts...可以不管

void  wait(uchar p,q);--这不是好习惯。
void  wait(uchar p , uchar q);

楼主:
出来了,呵呵

出来了,他妈的电脑com口是坏的,别的没问题 ,用了我两个月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的关心和帮助

网友C:
支持一下,良好的开端

楼主:
谢谢啊,楼上的兄弟!

网友D(2010-12-28):
呵呵呵,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