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指令疑惑,关于立即数。

楼主(2007-03-16):
 ARM 指令疑惑,关于立即数。

大家好,如果一个数,arm要求表达为(0~255)x 2的幂,要求偶数幂,那是不是就会有些数无法表达出来啊,比如说1111,怎么表达成ARM的立即数呢。

网友A:
如果有些数没有办法显示就采用内存池

 如果有些数没有办法显示就采用内存池,把这个数存放在内存里,采用
LDR R0,=1111的方式。好久不写了,有可能错。不过思路应该是正确吧。

网友B:
随便说说

  8位位图数,<=255可以直接赋值,>255好象只能是8位二制数左移偶数位(直接赋值),或者通过加裁某个地址(FLASH)的数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