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明白这个问题:USB仿真串口时的主机CPU占用率

楼主(2007-03-19):
刚做了一个USB仿真RS-232的程序,连上PC机端的程序后发现,PC的CPU占用率非常高.而同一个PC机程序在使用物理串口时CPU占用率是很低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肯定是你的驱动有问题,哪来的驱动?

楼主:
驱动是微软的

据我所知,所有USB转串口线都是这个驱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你的设备在乱发数据

PC机的CPU忙于处理你的数据了。

楼主:
不是的,用USB monitor看不到不相干的数据

而且用WinArm里带的那个串口监视程序测试CPU占用率一点都不高

我想可能和PC机程序里操作串口的方式有关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发一个错误的数据包,在USB monitor里当然看不到

楼主:
不会吧?

我认为USB monitor监视的是各个end-point上的数据流,它怎么会知道是否是错的呢?

网友B:
USB转串口线的驱动很重要,装错的话也可以用,但很不稳定

网友A:
Endpoint处于LLC层,下面还有MAC层和物理层

而且USB monitor只能监视正确的数据流,错误的根本到不了这一层。

网友C:
要用USB逻辑分析仪来看

USB Monitor不是万能的

楼主:
但是我只是在用人家做好的USB控制器啊

数据提交到end point之后由硬件交给SIE和USB transceiver,底层对我来说是不可控的,怎么会出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