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阅读理解(连载)

楼主(2007-03-24):
开始连载lwip的阅读理解,敬请期待

楼主:
巧妙的超时函数

lwip的超时函数链表非常巧妙。

sys_arch.cpp定义了全局变量 timeouts, 类型是 struct sys_timeouts,它是链表的头。 它指向了真正的链表,成员类型是 struct sys_timeout。 有和没有s,是完全不同的struct。

sys_timeouts的成员lasttime记录上次检查超时的时间(GetTickCount());(在windows下这个值没过49天左右会从0开始重新计数,这点lwip的作者好像没考虑。)

sys_timeout的成员h,arg,分别是函数指针和参数。成员time记录的不是本函数需要执行的超时时间,而是记录链表的上一个函数执行完后,需要等待执行的时间。(这一点非常巧妙)

网友A(2007-05-28):
连载下文怎么没那哦!

写得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