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2100板关于用OsII编写spi程序的问题!高手请解答!

楼主(2007-03-26):
大虾们好!
     我现在用的周立功公司的esayarm2100的板子,现在我嵌入了osII系统做他们送的spi例程(附送的光盘有带或者是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践书的P422页有介绍)本来它是控制led数码管循环显示0-9,但是实际运行程序时,发现程序随机的会停下,停到哪一个数是不确定的,有时候运行几个循环,有时候只是一个或者不到。
     是任务被中止了,还是被挂起了,还是他们的例程本身代码就有问题,别的机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还是有什么特殊设置?

     大虾们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吗?会是什么原因,原码我也可以粘上!

     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特别需要你的指点!
        int main (void)    //主程序
{
    OSInit();

    OSTaskCreate(TaskStart, (void *)0,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0);
    OSStart();
    return 0;
}

uint8 const ShowTable[11]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
//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TaskStart(void *pdata)    //任务程序,本任务实现循环显示
{
    uint8 temp,i;

    pdata = pdata;                                                  /* 避免编译警告 */

    TargetInit();                                                   /* 目标板初始化 */
    PINSEL1 = (PINSEL1 & 0xf3ffffff);
    IO0DIR = HC595_CS;
    IO0DIR|=LED1CON;
    for (;;)
    {

        for (i = 0; i < 10; i++)
        {
            SPIStart();
            IO0CLR = HC595_CS;
            SPIRW(&temp, ~ShowTable);
            IO0SET = HC595_CS;
            SPIEnd();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
            IO0CLR=LED1CO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8);
            IO0SET=LED1CO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8);

        }

    }
}

网友A:
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你会发现,在不开电源只连接JTAG的时候,用手触摸JP8,LED会变化哦
不过这也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