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如何改变产生系统节拍的定时器

楼主(2007-04-01):
在ucos中,需要一个能产生系统节拍的定时器,如果没有特别指明,那么这个节拍就是系统的输入时钟(分频或未分频),也就是cpu的时钟,但如果想换成别的定时器来做ucos的系统节拍,该如何实现?我看了一些介绍在51上移植ucos的例子,说可以换成Time0,只要把time0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看代码除了多个对time0的初始化之外,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我就奇怪了,这样也能行吗?ucos怎么知道它该用time0呢?如果我初始化两个定时器,那么ucos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估计他们的time0根本就没有起作用,还是用的cpu的时钟.那么大虾知道这个该如何实现?就是用什么办法告诉ucos我要用新的时钟了做为系统节拍的发生器?

网友A:
建议LZ先看一下书

在ucos中,需要一个能产生系统节拍的定时器,如果没有特别指明,那么这个节拍就是系统的输入时钟(分频或未分频),也就是cpu的时钟。
太搞笑了,一个软件怎么连在晶振的腿上????????
有个时钟节拍函数的,OSTickISR()。

网友B:
很容易,修改配置头文件中的一个宏定义即可,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