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公司组建一个嵌入式开发部门,请指教

楼主(2007-04-02):
大家好!刚到一个公司,公司在嵌入式开发这块空白,公司不错给各人的空间很大,我想向上面申请建立一个嵌入式开发团队,4~5个人吧,大家给点建议。需要怎么做。这几个人需要从公司找,怎么开展培训。
我个人情况:一直作单片机开发,arm和操作系统略有了解。希望大家给予指点。

网友A:
好的很

基本上买些教学实验系统,参考相关教材、书籍,还是很快的。

网友B:
在公司里不应该买教学实验系统吧,应该开发用的工具吧

网友C:
楼主能说说公司是做什么的,要开发哪类产品?你需要准确

没有万金油包治百病的东东。

网友D:
呵呵

1. 首先确认开发什么产品,需求就是有嵌入式东东。否则没有方向白搭。
2.找一些资料,板子试验一下。
3. 慢慢可以进入实战阶段。

网友E:
小建议

首先确定人选,最好是有单片机开发经验的,c语言要好,汇编也应该能熟练使用。买一开发板,从实际中学习才快,看什么教材有点纸上谈并了。有兴趣的话我们邮件

网友F:
呵呵,好事

我刚到一家公司时也是这样,不过给我配了几个电工,呵呵,就是腰带上插上个螺丝刀扳手电笔的那种,开始研发arm,最好笑就是还给你个同样的电工领导,到最后只好所有的自己动手,投诉无门.

网友G:
楼主有这种想法还不如自己做老板

连老板都没想到的事何苦去操这份心。

网友H:
不要小看电工!

人家会的很多东西你都不会呢,电工能当你的领导自然有他的道理!开始研发arm,那你就太牛了,你还是赶快去找ARM公司吧!

网友I:
需求决定一切

主要还是看你们公司是做什么产品的,是否有必要向ARM一类的系统发展。如果有必要的话,首先就是要分析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功能,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ARM器,最好是一次选择两个硬件平台,还要有模块化的设计:如将外围器件做成底板,CPU做成子板,但两种CPU子板都可应用于底板之上。选择硬件平台的同时要考虑操作系统,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LINUX WINCE VXWORKS,也就是说选择硬件平台已经了比较成熟的操作系统的支持。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外围,这部分驱动就需要你们自己来完成呢。总的来说其实,难度应该不是太大呢。   当然最开始阶段最好买一套便宜的2410的板子来玩玩,了解下系统的基本构成,很多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嵌入式是发展的趋势,毕尽现在有的ARM比有些单片机还便宜呢。 有太多人认为做ARM多牛,没有那么玄呢,说白了跟做单片没有本质的区别,不都是处理器嘛,只是他的处理能力强能够支持操作系统的开销,便于隐藏底层硬件,使得应用程序编写更加方便更加通用而已。写完这,很多人肯定会骂我!!!!

网友J:
先定产品,目标

再确定人员构成,人选
设计、研制过程中,培训人才

网友K:
招聘一个牛人,

网友L:
开发工具可以向MCU供应商借,要,买...

开发工具可以向MCU供应商借,要,买...

网友M:
re

老实说,必要要有一个牛人才行...

网友F:
辫子让 kingpoo 抓住了!还是电工领导善抓,呵呵

网友N:
这个问题好

我们公司也有意组件嵌入式开发部门,看了上面的讨论,很受用啊

网友O(2013-06-05):
有梦想就去奋斗,加油

网友P:
必须要有一个有经验带头搞项目的才行啊

网友Q:
直接收购一个团队。

网友R: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招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师和项目经理吧,这样子比较靠普吧!

网友S:
如果你的团队成员里没有一个有实际经验的ARM开发,那还是先从外面招些这一类的人才吧,仅仅了解是不行滴!

网友T:
嵌入式开发10个项目9个不会量产,1个量产还不一定赚钱,如果公司赔钱给个人增加经验,这个生意只有巨大的公司才会搞的

网友U:
最少一个对产品经验丰富,一个编程工程师,一个动手能力前的硬件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才能完成。

网友V:
请一个牛人就够了

网友W:
我先问一个问题!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在定义上有什么区别吗?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就是组建嵌入式系统开发团队!应该分硬件和软件吧!硬件画PCB,软件的负担就多了,最好是有实战项目练手,没必要跑系统的就裸奔,用单片机!跑系统的话,在操作系统上开发软件也很简单,不必理会底层复杂的寄存器设置,只需要操作系统提供的函数就可以了,像楼上说的最好有单片机的基础,软件这块可以多点人,因为软件这块要搞的东西比较多!还有就是处理器的选择上!三星的都很便宜了ARM9 ARM11,都可以,不会公司连买这些东西的钱也没有吧!如果有VC++开发的基础的话,弄WinCE很简单!至于linux,操作系统很多原理都是相通的,软件方面可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负责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的开发,另一部分负责驱动程序的开发和裸机程序的开发!

网友X:
看以后项目情况,嵌入式的范围也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