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sram的型号

楼主(2007-04-04):
我希望找一个1m*16的sram芯片,或者是512k*16的sram芯片的型号
还有这个芯片在上海要比较好买
谢谢诸位大虾

网友A:
.

Samsung,Cypress,NEC,Renesas,IDT
都有相应的片子,能够提供16Mbits到72Mbits的解决方案。
比如:http://www.samsung.com/Products/Semiconductor/HighSpeedSRAM/index.htm
可以试试 ztb sra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再补充一下

我感觉IS61LV25616有点小,想找个同类型容量大点的

网友A:
.

你说的是异步sram。
cypress的CY7C1061AV33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