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01BL连接灯无法亮.

楼主(2007-04-05):
大家好,我用RTL8210BL网络接口芯片设计了一个网络接口电路,所有的线路都是设计正确的(按照标准电路设计),物理地址显示灯复用引脚全部接高电平,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改芯片上电的时候就会**了这四个引脚的初始值。然后工作的时候就会让这些引脚变低电平驱动外面的灯。可是我的系统上电之后,这四个引脚一直都是高电平,我的连接显示灯根本不亮,不知道是为什么。谢谢指点~~~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的啊,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教教我啊,!email:brotherwyz@163.com

网友B:
查晶振

用示波器看一下网卡的晶振有没有起振,没起振的话就去查复位信号。我曾经遇到的情况是复位信号连到ARM端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C(2015-10-05):
跪求RTL8201驱动程序,谢谢!!!!

网友D(2023-12-20):
晶振没有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