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嵌入式音频播放器,用什么软件移植好?

楼主(2007-04-06):
MPlayer虽然也可以,但主要还是用于视频方面,有没有用于音频方面的比较好的软件可以移植?

网友A:
.

把mplayer的视频配置without不就行了。
其他的播放软件,调用的音视频库与mplayer基本上一样的。

楼主:
.

有没有专门用于音频方面的比较好的软件可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