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得SIM卡的ID?

楼主(2007-04-13):
我用的是华为的GPRS模块,请问有什么AT命令可以查到SIM的ID号?
AT+CCID我试过,返回的是ERROR

网友A:
最好问一下他们的fae

有些模块是不支持at+ccid的。最好问一下你的技术支持。
我使用sim100就是不支持。sim300支持。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锁定SIM卡,不让用户随便换卡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呢